干接点

楼主(2005-12-16):
请教一下何为干接点?有何作用?

网友A:
无源开关;具有闭合和断开的2种状态;接点之间没有极性,可以互换。
各种开关如:限位开关、行程开关、脚踏开关、旋转开关、温度开关、液位开关等;
各种按键;
各种传感器的输出,如:环境动力监控中的传感器:水浸传感器、火灾报警传感器、玻璃破碎、振动、烟雾和凝结传感器;
继电器、干簧管的输出;
以上都是干接点的作用。

楼主:
谢谢。其实也就相当于普通开关两端的接线端子,对吧?

网友B:
就当成普通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