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6):
请问师傅们,一台阿尔法变频器30KW,额定电流60A。负荷是水泥厂选粉机30KW电动机运行时的电流是55A,一天要跳闸3至7次,查故障记录是过流。提升转矩设为6,加减速时间为130秒。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1.负载太重,电机和变频器超负荷运行。电机和变频器相对于负载来说设计选型选小了;
2.变频器是LJ。小日本的玩意儿,拽了!嘻嘻嘻。

网友B:
阿尔法变频器是国产的,也是L J一系.我用了一台出现跳过温现象,现在TMD冰凉也会跳,起动几次才正常.

网友C:
变频器容量偏小,当负荷稍微偏大时就容易报过流

楼主:
先谢谢各位师傅,我现在只有控制产量来控制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