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6):
我的电脑再放置了一段时间没有用之后,启动到一半就不行了,硬盘在别人机器上也是好的,停用之前电脑也是正常的。请问各位大虾为什么?????????

网友A:
是在哪里不行?

网友B(2006-02-11):
可能硬件松动了接住不好。从新装一下。清洁一下一般OK

网友C(2006-11-11):
我有很好的XP系统稳定得很

网友D:
你的连线接触不好,

网友E(2007-01-20):
我是来学经验的.
我是搞数控的

网友F:
启动的时候,主板的BOIS是否有报警,如果有的话根据声音的长短结合去网上查查看有对应的解释,把内存拿下来用橡皮擦一下金手指,应该不会有什么大毛病

网友G:
首先看哈市布内存条松了
用钱来擦一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