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6):
主程序:
LD     SM0.1
CALL   SBR_0

子程序SBR_0:
LD     SM0.1
=      Q0.7

下载到plc后,打开到监控状态,然后运行程序,结果监控看Q0.7只置位一瞬间,但plc输出点Q0.7的指示灯一直亮着。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但如果直接是主程序里
LD     SM0.1
=      Q0.7
输出点指示灯显示瞬间亮一下。

谢谢,新手上路,多指教!

网友A:
注意一下sbro调用

楼主:
能给我具体讲一讲吗?

网友B:
你想要实现什么?

楼主:
下载到plc后,打开到监控状态,然后运行程序,结果监控看Q0.7只置位一瞬间,但plc输出点Q0.7的指示灯一直亮着。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前面说的,是PLC的问题吗?

网友C:
看看操作有没有错,再看Q0.7有无强置,三看运行周期。

楼主:
liping-701,操作,Q0.7无强置应该都没问题。您说的运行周期是怎么回事呢,谢谢!

网友D:
哈哈 当输出q点在没有操作的时候总是保持,在子程序中只操作一次,而在主程序中一直操作操作的结果为sm0.1=0 则q=0 咯!

伙计你最基本的程序运行方式还没有掌握 ,需要好些学习,!

网友E:
第2次扫描时没有调用子程序

网友F:
SM0.1只在第一个扫描周期中为1。你的程序中,第一次扫描调用子程序0,并在子程序中利用SM0.1将Q0.7置位后返回;而以后的扫描周期中不会再有任何指令被执行-因为SM0.1=0-于是Q0.7的状态被保留下来,因此Q0.7总是点亮。

网友G:
你遇到的是时序和周期问题,SM0.1为初始化肪冲,只在PLC运行的第一个扫描周期为“ON”
你的子程序只在第一个扫描周期被调用了,以后PLC运行中一直没工作,所以O0。7一正月为ON

楼主:
谢谢各位!我懂一点了。谢谢!

网友H:
我也是在学S7-200,但我学语句表的时候,就是看不明白,还有那个指令,也是看不明白,请教一下,怎么样去理解它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