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6):
我们厂的机井用水是用变频器带动的恒压供水,但有一个问题,原先设置的频率上升速度过快,导致水到地面时变频器已经到了50HZ,这时水全速上来,对远传压力表造成强烈冲击,经常使远传压力表损坏,我们用的是三垦力达的变频器,由于说明书不全了,我不知应该调整哪一个参数使它加速的速度慢下来,这可能是个初级问题,希望各位大侠多多赐教,我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找三垦力达要说明书!没有说明书,怎么使用呢?
地下水到地面全速冲上来的时间是多少?

楼主:
我说过,说明书不全了,水上来全速的话大概得二十几秒吧,如果缓慢升速的话,要一分半钟左右才好。就得限制电机频率的上升速度,可是我不知道该改哪个参数,如有知道的,请告诉我,多谢了

楼主:
另外,哪位大侠有三垦变频的说明书,能给我发过来吗?万分感谢,我的地址wenxin009@yahoo.com.cn

网友B:
三恳的说明书网上有下载,去亿万

楼主:
多谢楼上的大哥,我已经找到了说明书,好人有好报,祝你生活愉快。

网友C(2006-01-17):
cd 019是加速的
cd 023 是减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