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6):
现在要做一个控制柜。主要是控制两台1kW的交流电机,另外还要给一台计算机和5个日光灯供电。
现在我想如果直接只用一个三相电进入控制柜,然后从中取一相来给计算机和灯供电。请问这样做符不符合规定?是否有必要再引一个单相市电进入控制柜?

网友A:
当然可以,没有问题。

楼主:
会不会造成三相不平衡的问题?有什么危害么?

网友B:
你把它看成电压源就成了,你那点负荷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C:
如果灯泡负载大 会出现三相不平衡 !但可以接 你只要把接线不要穿过零序保护线圈就可以

楼主:
相对于1kw的电机来说。我接的计算机、日光灯等加起来功率也差不多0.5kw了,这样不会造成严重的不平衡么?会不会烧电机?
那什么情况下才考虑不平衡的影响?

网友D:
单日光灯可能没有问题;
但加上计算机可能电流不平衡比较严重;
建议不要用的好;

楼主:
这么看来,我只能再引个单相电进控制柜了。

网友E:
我认为没有问题,只要你的容量够,就是你引进控制柜的线径够粗。

网友F:
只要导线安全载流量足够,没有问题!

网友G:
只要导线安全载流量足够,没有问题!

同意,我也认为        只要导线安全载流量足够,没有问题!

网友H:
可以,只要导线和断路器选择合适

网友I:
保证电流相差不大就可以。

网友J:
只要断路器,导线不超负荷,没问题
不过你的日光灯和计算机功率特别大可以考虑3相都用平衡下电流

网友K:
当然可以,没有问题,放心的用吧.

网友L:
应该没问题,将负载均匀分配就可以

楼主:
弱弱的先问一下,供电(就是墙上的配电箱中的插座)时,三相和单相电是单独走线的吧?

网友E:
不知你说的单独走线是什么概念?单相电源应该都是从三相电源中取得的。

网友M:
绝对没问题!照明的功率很小,不总在不平衡的问题。给计算机的线路要有保护设施。

网友N:
你接是的 没有问题
如果要是距离不远的话可以把计算机和灯平均分配到三相中(电流)!
电机三相的的把!

网友O:
我不太懂电  不过我想说一下我的想法  希望你从3想项的B项取单项的电源   我认为一般B负载比较小   我们的高压励磁就是从B项取的     我说的不对不要笑话我.......请师傅帮我求证一下

网友P:
没有问题
建议加装四线娄保护器

网友Q:
为什么要单引单项电源?做3相5线进电源箱,控制电机是一个空开。控制灯和电脑使一个空开,这样在电机回路上就不会有不平衡的问题。是头一次做配电箱吧?

网友R:
肯定没有问题,放心的用吧!

网友S:
引用 网友P:
没有问题
建议加装四线娄保护器
            同意

网友S:
引用 网友Q:
为什么要单引单项电源?做3相5线进电源箱,控制电机是一个空开。控制灯和电脑使一个空开,这样在电机回路上就不会有不平衡的问题。是头一次做配电箱吧?
                   引用错了,这个才对,支持

网友T:
其实,你只要直接接就可以了,那点负荷可以的

网友U:
才那么一点的负荷,我看可以忽略三相平衡的问题,直接接线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