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 求助

楼主(2005-12-16):
我单位用JP6C-T9(1。5)的变频器控制单台0。75kw,额定电流2。3A的电机,空气开关用的是3VE1(额定电流2。5A  整定电流范围1。6-2。5A)。为什么启动变频器就跳闸。但是和上后闸后可以使用。使用过程中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停机后。重新启动电机有要跳闸。合上又可以用

网友A:
变频器的加速时间设定太短了吧。

楼主:
不是的。是变频器第一次通电,就要跳次闸,还没有启动电机。跳了闸合上后。启动电机没有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电机停止后。关了空气开关,你在合上空气开关就要跳次闸

网友B:
我想断路器有问题,换一个试试!!!

楼主:
换了的。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