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电脑不能进行磁盘碎片整理,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5-12-16):
各位老大,我的电脑不能进行磁盘碎片整理,已经将任务管理器中杀毒等不用的软件、程序全部关闭了,还是不行。
有知道的请指教,谢谢先。

网友A:
用这个软件来试试吧
O&O Software
很专业的

网友B:
试试用批处理来整理看
用文本编辑器编辑一个mydefrag.bat的文件,内容如下:
defrag c: /f /v
defrag d: /f /v
defrag e: /f /v
….
….
其中/f表示即使可用空间不足,也强制碎片整理,在Windows XP下默认整理的硬盘要有15%的空余空间才能整理,/v表示显示详细的结果,如果要整理完后自动关机可以加一条:“shutdown –s”。
楼上推荐的软件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C:
楼上两位很专业.

网友D:
C:盘是系统盘,有时整理过程中有其它程序运行的话会重新开始;
最好把所有开机运行的程序全部关闭后再进行;

楼主:
我用了最笨的办法:先重装修复系统,然后在进行整理——成功了。
谢谢 yzwcarol兄 、各位,其实是我领导的本本坏了,我让他重装了一遍,就finish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