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7):
在我负责管理2个配电所均出现一次熔断器爆炸,第一次配电所一个容电器爆炸,没有烧坏接触器 但是烧坏避雷针。主要是启动400KW 6KV电机。第二个配电所一个熔断器爆炸,烧坏接触器相应一相,其他2个熔断器击穿,避雷针没有损坏,启动800K、6KV电机。我想应该是短造成,不可能是过流现象。但怎么造成短路呢?后来摇电机电缆均没有问题。从新投入备件 ,正常运行,难道是在启动时候,接触器长生电弧,造成短路?疑问中 ,还请高手给分析。期待中。。。。。。。。。。。。

网友A:
启动400KW 6KV电机与烧坏避雷针.......有关系吗?
是避雷器吧!我的哥们,连这都还没搞明白,怎么管理变电站啦!
分析原因大概是高压电机启动电流过大,三相可能存在严重不平衡,造成操作过电压,击穿避雷器,同时烧毁熔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