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7):
我们单位使用2种高压电机,6KV的。 一种是佳木斯电机,另一种是南阳电机,我知道南阳低压电机用于许多高端设备中,比如飞机轮船等等,防暴非常好。但在高压电机中,我觉得还是佳木斯好点,我们从使用情况来说,去年4月开始使用的佳木斯电机(非防暴)到现在,没有出现问题 ,即使熔断器爆炸,接触器烧坏,电机还完好。但今年1月开始使用的南阳电机,4台中有2台出现问题,轴承温度高85度左右,响声异常,我们怕造成生产事故,现在一台换上新的 还是南阳的(防暴)电机,另台在地面换成佳木斯,我想请使用过这个两中高压电机的人,来讨论,你使用这2种电机的感受。

网友A:
我们厂里用的是佳木斯的10KV的,总共六台,两年多了,只有一台电机的后端轴承换过,其它一切正常,质量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B:
我们单位用的是10KV,是沈电的,5年了。两台转子出现(并铜套)故障。轴承到现在没有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