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7):
请问各位前辈,变频器里的载波频率指的是什么啊  它用来实现什么功能,对那些因素用影响啊

网友A:
载波频率具体怎么讲我很难表达清楚,PWM调制波需要看一电子方面的书比较好.对于变频器载波频率越低噪音越大,频率越高噪音越小,但干扰和损耗量会加大.对IGBT也不好.一般设定从2KHZ~18KHZ.

网友B:
可以简单理解为IGBT的开关速度啊,开关快,就越逼近理想的波形,但开关越快,损耗就大啊,比竟不是理想的开关,有开关时间和损耗的。因此,不同的应用,载波频率的选择也会不同的。
个人的见解,不知有问题没有,请坛友们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