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示波器维修

楼主(2005-12-17):
请问一下 示波器在使用的时候突然就不显示了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查电源,调整辉光旋钮,

楼主:
这还要你说的啦! 不会用还会发这个吗?

网友B:
没有修的价值,一台旧的800元,修回去也是旧的

网友C:
打开后,开电源开关,1,先看看显像管灯丝亮不亮?  不亮查有没有电压?  没电压查电源,
2. 灯丝亮多为高压电路坏了,好好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