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12-17):
谁能告诉我 用万用表能不能直接测量电力电容的好坏

网友A:
没接触过,应该不能吧。电力电容的容量那么大。

网友B:
机械表可以测量的,但量出的结果对判断电容的好坏没有确定意义,只看到充放电过程。至于电容是否击穿,容量是否减小,等都无法判断的。

网友C:
我知道用摇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