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M2A的PID模块

楼主(2005-12-17):
有没人能举个例子说明下这个模块的用法,我看了很多书,都只是写了有IW,P1~P1+32,OW这么多的通道,那么这些通道的字怎么写入呢? 还有指令的格式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A:
mov pidPSetup dmn+1
mov pidISetup dmn+2
mov PidDSetup dmn+3
mov pidTSetup dmn+4
mov #0 dmn+4
mov #805 dmn+5
bin dmsetupValue dmn
bin dmreaValue dmReaValue
pid dmReaValue dmn dmOut
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不明白再讨论一下,可以吗?

楼主:
恩,清楚一点了,能解释下对应语句的意思嘛?谢谢了.

楼主:
mov pidPSetup dmn+1是设定P的值是吗? 类似的mov pidISetup dmn+2是I的,mov PidDSetup dmn+3是D的,mov pidTSetup dmn+4是设定采样周期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