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7):
请教一个菜鸟的问题,什么叫电压降?
在什么时候会出现电压降?有知道的老师告诉我一下。。

网友A:
一般指负载启动时引起的电源的输出电压下降,而且多相对于大负荷而言。在讨论线损是也有用到这个词。

网友B:
我举例
有时烧电焊时周围的等忽然暗了下 尤其是白炽灯
兄弟理解??

网友C:
电压降一般指负载启动或运行时引起实际电压与给定电压的差,一般因变压器容量选定不够或负载太大引起,通常大负载起时要求降压启动,目的就是减少对电源的要求。

网友D:
感性负载启动时产生的影响

网友E:
电流流过负载以后相对于同一参考点的电压变化称为电压降。简单的说,负载两端的电压差就可以认为是电压降。电压降是电流流动的推动力。如果没有电压降,也就不存在电流的流动。

网友F:
供电线路电压有波动只要在允许范围内就可以.楼上的观点都对.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