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7):
大家好: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单位的潜水泵(油冷却)总是烧不知是为什么?
  每次打开时里面尽是水,可我们每次装泵时都换新密封圈并且涂抹高分子密封胶.水封也
 换过可还是不行.请问大家这是为什么.
  我们变压器油(用变压器油对电机引出线和绝缘纸有腐蚀)和46#机油都加过每次都加到
 没过电机体(不知油位高低)再请问一下应加什么油,加多少???????

网友A:
进水短路比较可能。不明白的是加机油起什么作用?搞过的潜水泵都是直接浸在水里的,油冷却还是第一次听说。

楼主:
转子和定子之间加油

网友B:
加变压器油.捎留空间.查电缆是否渗水.及轴承是否间隙过大

网友C:
1是否考虑到水越深(压力大)  2加润白油(缝纫机)油

网友D:
一般是机械密封不过关,QS系列的机械密封只有厂家指定的大概上海人民电机厂过关,你查一查江苏启东市潜水泵说明书

网友E:
购买的潜水泵是流货吧

楼主:
不我门自己缠电机自己装

网友F:
电机转子与机械密封结合处是锈蚀、是否用精细砂纸打磨过,电缆接头是水密电缆接头吗?另电机腔为何要加油,一般水泵加油加在机械密封腔呀

网友G:
应该加变压器有油,不可能腐蚀绝缘的,否则变压器。。。。
另外进水无非从轴端密封处和接线盒处注意电缆有无损

网友H:
进水是密封有问题.
实在不行,采用电动机上置的水泵,就没有密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转子与机械密封结合处是锈蚀、是否用精细砂纸打磨过,电缆接头是水密电缆接头吗?另电机腔为何要加油,一般水泵加油加在机械密封腔呀
有点不太明白能否再讲详细一点

网友I:
不知你是修理水泵, 还是生产水泵.

网友J:
是水泵转子在弹簧密封处锈蚀,你干脆把专子先填一点电焊再车一次,要注意密封圈位置的光洁度。这样的事情我们常遇到。好解决。

网友I:
15楼说的很对.我修潜水泵进水也是这样解决效果很好.

网友K(2006-05-03):
支持10楼和15楼的
还有就是楼主能不能换个头像

网友L:
我想知道这个潜水泵是自己做啊!还是买的呢?

网友M:
我认为是重绕数据错误造成电流过大,温度太高使冷却油膨胀超出预留空间溢出。
再:为什么不换用水冷式的呢?

网友N:
问题可能在水泵机械密封上,另外检查水泵主轴

网友O:
不是油的问题,检查电机前端盖的转子轴孔是否椭圆了,可以肯定的是电机漏水了,仔细检查。。。。。。

网友P:
电机漏水了,可能是油加的太多了,电机一热,把密封破坏了,油不要加太满

网友Q:
一般油位去到定子1/3就行拉,如果放多了“冷冻油”你的潜水泵肯定烧拉,

网友R:
引用 网友J:
是水泵转子在弹簧密封处锈蚀,你干脆把专子先填一点电焊再车一次,要注意密封圈位置的光洁度。这样的事情我们常遇到。好解决。

焊的时候..可要注意啊..不要搞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