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7):
今天我在调试时,电器箱出来的灯会亮 表量220V 可启动220V电机时 灯灭 电机不转
谁可以分析下吗???

网友A:
零线回路未接好!

网友B(2006-04-06):
基本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C(2006-05-11):
有时把零线接在地线上也是不行的,但是量电压是正常的。
请检查零线和地线。

网友D:
线路不对从接吧

网友E:
2楼观点一致。0线虚接。重接0线。加固。

网友F:
同意上楼!

网友G:
同意2楼观点,零线未接好,查线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