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直交与交交?

楼主(2005-12-17):
前天问我的老师 交交和交直交不同在那里? 为什么 很多用交直交?
老师说 佼佼好多都做无量功,而交直交却不是这样的。我记得以前在那里看到,开关管都不能工作在线形区,所以用交直交来改变。 请各位前辈给我讲解以下  谢谢!

网友A:
我只知道二者的可调频率范围有区别,交交的一般低于工频,往往应用于大功率低频率(20-30hz)的场合,波形也不是很好,谐波较大,而交直交的的可调范围就大多了,波形也控制得较好,因此使用也较多。仅是一点个人见解,错误之处还请多多指教!

楼主:
谢谢2楼的解释! 我还想问的是:一些器件不能工作在线形区,但是通过交直交的改变,最终可以在线形区工作,请那位前辈帮俺解释以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