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8):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电机的噪音怎么调啊,我以为是调刚性,结果跳小了走的时候响,调大了就不走时响,怎么都搞不好,有时响声小一点,但有一点震动就又响了,怎么调啊,各位支支招,我很急着用的.还有就是同样的工控机,同样的伺服,参数也一样,为什么转速不一样了,是不是工控机程序有问题了?

网友A:
伺服电机有点噪音是正常的,关键看你的噪音多大?

网友B(2006-03-01):
噪音过大可能是增益太高了
转速的问题你可以看看输入是不是不一样,驱动上可以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