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8):
请问各位大虾,一台15000立方米/小时的引风机,和它匹配的电机功率应该是多大?????????请各位帮帮小弟!!!!!!谢谢大家

网友A:
好象是30KW   我公司里有一台就 是这样的啊

不知道你公司是不是这样的啊

网友B:
找风机厂家问

网友C:
找商家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D:
机号:5
流量:15455 立方/小时
转速:2900 r/min
功率:15KW
电动机型号:Y160M2-2 (B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