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8):
在不拆开配电箱的前提下,如何知道市电插座中的地线是否真的接地了?

网友A:
看接地端

网友B:
使用氖泡测试呀,直接跨接在两个插座之间,就可看出来

网友C:
电笔直接测

网友D:
先用表量有无电压,再量它是否与零线通路。因为偷懒者主要就是这两个手法了。

网友E:
很简单,用万用表量市电插座的零线和接地之间有无,就可看出是否接地/
应该是吧,请指教

网友F: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零地,看有无电压,再量看零地是否短路。

网友F(2006-12-15):
量零地间是否有电压?若有电压可初步判断地线接了地;若没有,量零地是否为通路?若不通,量火地之间的电压与零地间的电压是否一致,若相差无几,则可以判断地线应该是接了地! 不知对否,请大虾指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量零地间是否有电压?若有电压可初步判断地线接了地;若没有,量零地是否为通路?若不通,量火地之间的电压与零地间的电压是否一致,若相差无几,则可以判断地线应该是接了地! 不知对否,请大虾指点!
如果安装了漏电开关,测量L与PE间的电压是否会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