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8):
三相电机由三相四线供电,此时电机的机壳怎么接地?可否接到市电(三个插孔的插座那种)的地线上?

网友A:
如果三相绝对平衡可以那样接,否则可能会电人的。应该接一个专用的地线。

网友B:
三个插孔的插座只有两种情况:1是两相带地线.2是三相三线制的(不可能有地线)----如果是四孔的,你能确定是三相带地线(不是零线)。是可以的。

网友C:
还得看看接地线的截面积

网友D:
不就是接零保护吗

网友E:
不行.市电(三个插孔的插座那种)的地线很多没有接地.

网友F:
我不知道,反正我们厂的地线都接到零线上了,不过我们厂里有三个变电所,他们都把地线和零线接到一起了,所以不用考虑其他问题,不过市电我就不知道了,可能他们没把零线接地吧

网友G(2006-04-06):
这样不太好,设备应该既有接地又有接零.

网友H:
绝对不行,因为这样的话会有环流经过会产生不必要的干扰,也会产生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