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8):
几个傻问题,希望个位大虾指教
                                       大家千万别笑我啊
1  大规模厂内电动机为什么使用高压接入?(8000V~10000V) 为什么不用380V接入?
2  电动机和发电机从原理上看有什么根本不同?
3  电动机反转的处理方法(包括支流和交流)

再说一次啊,小弟是个超超超级菜鸟,希望各位大哥别笑我啊~~~~~~~~~~
谢谢了~~~~~~~~~~~~~~~
                                         跪拜中~~~~~~~~~~~~~~~~

网友A:
1启动电流小,转距大
3交流电机改变任意2想电源直溜可以改变励磁电压的方向或电枢电压的方向

网友B:
回答:1、高压电机可以节能。2、电动机是受电转动,由电能转换为机械能;而发电机是供电的,是机械能转换为电能的。3、三相电机反转时,只要任意调其中的两相就可以了;而直流电机反转调换其电源的极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