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8):
在控制柜中有以下一些东西都有接地符号,请问该如何正确接地
1)PLC(24VDC输入)接地端子、传感器(24VDC输入)的屏蔽线
2)0.2KW三相电机
3)控制柜机壳
3)220VAC输入,24DVC输出的电源

网友A:
等电位就行啦

网友B:
交直流 分开接地为好

网友C:
信号地线,电源地线,保护地线应该相连,这样可以避免因公共地线各点电位不均产生的干扰.

网友D:
你列出的设备上的接地点都是保护接地。最保险的方法是每个接地点单独拉出一根线,最后集中到电源进线的保护地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