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8):
一台设备受减速机的限制,只能用两台直流电机同步拖动,能用一台590吗?
如果用两台590拖两台直流电机要注意那些方面?

网友A:
我在西门子的技术论坛,看见过这样一句话: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这句话,送给楼主了。

楼主:
真心实意向各位求教,可一直没有结果,真教人遗憾。这样的论坛水平让人失望!

网友B:
我没用过590直流调速器.但从一般原理上讲,应该没问题,注意的是功率和同步(参数要一致).一拖一联动亦是如此.两台调速器的调速信号输入线可并连(仅供参考).
意在支持.顶一下.

网友C:
590P烂的要命,还是老的590C好一点.
励磁并联,电枢并联,串联都可以(看一下主电压).最大的问题是调不好会出现HUNTING现象.
不要在这里叫板,提出这种问题就已经说明你还没有叫板的资格.

网友D:
叫板是其次,主要是能共同进步,我个人的经验,像你的要求最好是设置成主从控制方式,用张力轮调节,.我用在二个直流驱动器,线速1500M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本人毫无叫板的能力和资格。确实求教与各位,想解决自己工作上的问题。但多日无果,只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