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8):
我不是这个专业的。领导让我查查。
一个粮库有20几个粮仓,想通过无线的方式。把粮仓的温度、湿度数据传输到办公室的计算机。详细一些。得和领导说明白啊。:)
哪位好心人。有成型的方案给介绍一个。
网上有给个连接。

网友A:
若粮仓和办公室距离较近,应该用有线传输数据,因为这样节省投资。若距离较远,可以考虑用现在比较时兴的GPRS无线传送数据,也是性价比较高的一种选择。

楼主:
能给个详细的方案吗?

网友B:
记得深圳有家“达实“公司专作粮仓,网上去找一下,然后打电话去问,不用担心他们不理你,这种情况,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楼主:
搜了一下.他是做一卡通,和门禁的.没看到有粮仓的.可能是我找错了。楼上的给个连接呗.谢谢.

网友C:
我们公司的麦仓是通过铂电阻传到控制室再经过一个选通器经过温变读取温度。

网友D:
无线联接可参见:
控制系统无线通信连接
http://www.autoyx.com//eng/Eng2.htm

电台 电台 2000元左右 天线馈线 500元 /每台
采集模块  /每个粮仓 按  2点AI算
又迅IO组件价格为  1400元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软硬件技术见:
www.autoyx.com

网友E(2007-08-01):
可以采用"控制器+温度采集模块"实现远距离温度监控

还是要视距离而定!

www.yokei.com

网友E:
觉得上面那位那个东西比较好,可以用!

网友F:
采用无线采集发射模块,再每个要采集数据的地方安装一个,还要一个无线接受模块,接受数据并发送数据给计算机监控,我们有过成熟应用

网友G:
可以采用制造一个电控柜放到仓库里,通过温度控制仪和湿度控制仪测出,然后通过无线传输,利用GPRS无线传送数据传到工控机上。。。柜子体积不大。。。很简单的电路就可以得出数据了。。。还可以接上除湿机,排风扇,等。当温度湿度到一定程度时所用的电器就可以起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