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8):
请问,
对一台松下FP1-C24的PLC进行读写程序

是否可以直接联结,即

电脑的COM口与PLC相应的RS232口相连,

我已有FPWIN_GR软件
和一根RS232-RS232的电缆线.

今天试了几次,就是读不出来,提示无法通讯.
请那位大侠看看,可能是什么原地因.

网友A:
在FPWIN里重新设制通讯.

网友B:
呵呵;
FP1-C24是没有RS232口的;
FP1-C24C带的RS232口;

楼主:
FP1-C24是有com口的.

楼主:
如何设置通讯,它不是自动检测通讯设置的吗.

楼主(2006-04-04):
完成,是自制的线没接对.

网友C:
应该没问题,无非就是硬件(连接线),软件(通讯参数设置,通讯协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