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8):
[求助]DDZ-III型调节器正反作用如何实现的?

请问各位大侠:DDZ-III型调节器正反作用如何实现的?是接线方式吗?

哪位告知那个网站有DDZ-III型调节器图片或文字介绍,我没有检索到,

楼主:
好几天了,这儿没有人用过DDZ-III调节器吗?请教了!!

网友A:
上海调节器厂生产的调节器后面有一个正反作用开关啊。你是何种调节器?
宇电AI调节器改变系统功能CF参数就可改变正反作用方向。http://www.yudian.com/

楼主:
谢谢回复!
我想了解模拟调节仪表,宇电的产品是数字仪表。
有介绍模拟调节器的网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