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8):
FX2N-4AD在输入输出占有点数为:程序上为8点(计输入或输出点均可)。
请问如何设置这8个点。谢谢!

楼主:
请教有关FX2N-4AD的问题
是不是当输入输出继电器由其它占用后,主要有剩余8点就可以了。请赐教!

网友A:
不需要设置;
PLC会自动分配,除非你的PLC点数已经达到最大;
如FX1N已经达到128,FX2N达到256点,此时再装4AD模块的话是不能用的;

网友B:
找个说明书一看就知道。

网友C:
不用设置,只要你未用的I/O映象区数目大于8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