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8):
请问,“对齐”功能对齐的是什么点?(目标坐标的x点,还是y点?)能不能进行自定义,避免出现对齐方向的错误?

网友A:
对齐的是符号的参考点。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经常遇到的问题是:本意是要让符号在水平方向上对齐的,结果使用“对齐”功能后,却变成在垂直方向上对齐。
不知是何原因?希望得到您的指导!

网友B:
你只要按照软件下方的文字提示进行操作就可以了,你的操作过程是不是有问题呢!可以参考手册.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应该不是操作的问题,难道各位都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只好查查手册了,累!

楼主:
“…如果符号几乎是竖向排列,则它们会竖向对齐。”——4.0手册。要好好琢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