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AD应用示例

楼主(2005-12-18):
M8002
------||---------------[ TO     K0     K30    D4    K1 ]---------|
           |                                                       |
           |                                                       |
           |------------------[CMP  K2010  D4  M0 ]------------|
                                                                    |
    M1                                                            |
------||-------[ TO(P)     K0     K0    H3300    K1 ]---------|
           |                                                       |
           |                                                       |
           |--------[ TO(P)     K0     K1    K4    K2 ]---------|
           |                                                       |
           |                                                       |
           |-------[ FROM  K0   K29     K4M10     K1 ]------|
           |                                                       |
           | M10  M20                                         |
           |--|/|--|/|----[ FROM   K0  K5   D0   K2 ]---------|
             正常 数字输出值
                    正常
请教K4M10,M10,M20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4ad的壮态

网友B(2007-01-14):
BFM#29中的状态信息分别写到M10-M25中

网友B:
这是数据类的位组合软元件形式,其用途是为了直接使用十进制数。是由4位位元件成组使用的情况,在输入继电器、输出继电器及辅助继电器中都有使用。其表达式为KnX、KnY、KnM、KnS等形式,式中Kn指有n组这样的数据。K4M10表示由M10、M11、M12、M13、M14、M15、M16、M17、M18、M19、M20、M21、M22、M23、M24、M2516个辅助继电器组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数据类的位组合软元件形式,其用途是为了直接使用十进制数。是由4位位元件成组使用的情况,在输入继电器、输出继电器及辅助继电器中都有使用。其表达式为KnX、KnY、KnM、KnS等形式,式中Kn指有n组这样的数据。K4M10表示由M10、M11、M12、M13、M14、M15、M16、M17、M18、M19、M20、M21、M22、M23、M24、M25  16个辅助继电器组成。

补充说明:
如: K1M10 指的是 M10  M11  M12  M13 (四位.)
同上 :K2M10=M10,M11,M12,M13,M14,M15,M16,M17 ( 八位.)
       K3M10=M10,M11,M12,M13,M14,M15,M16,M17,M18,M19,M20, M22(十二位)
       K4M10=M10,M11,M12,M13,M14,M15,M16,M17,M18,M19,M20,
                  M22,M23,M24,M25,(十六位)

K1代表4位;
K2代表8位;
K3代表12位;
K4代表16位;
依次类推.

网友D(2008-10-29):
K4M10是以M10为开头,以4位为单位的四组数,
K4M10就是M10到M25这16位,
K2M10就是M10到M17这8位
M20是指#29缓存器中的第11位的通断情况(因为是从M10位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