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8):
我是锅炉房电工,前天控制炉排的DZ5系列断路器突然起火爆炸了,进电源侧的两侧接线端子烧没,双金属片也烧化,壳内塑料烧流,出电源没有烧坏,断路器下端连接的交流接触器主触头粘接,请问炉排这样小电机没过载,也没短路,是断路器自身开焊,打火导致绝缘纸起火,才爆炸的吗?

网友A:
有可能是断路器自身的故障,也很有可能是因为接触器的问题,它的触点粘接住了,脱不开了,不过你要看看接触器的三相之间是否有短路现象,如果电机没有问题,那就应该出在断路器上,及时更换好的为妙!

网友B:
锅炉房,的煤灰粉尘,加潮湿,造成短路.

网友C:
应该是断路器自身的故障,因为接触器有可能因为锅炉的飞灰而把触点粘连,造成永久性通路,而三相之间如果有2个触点永久性通路的话,那另一侧接通也就短路,壳子是塑料的,着火这pcb板也无法回收修理了,下回用的时候最好用塑料布钉在墙上,盖一下。还有可怜的端子也盖一盖吧
                                                                  北京科日新工控 www.krxgk.com
                                                                             技术销售部 :张东
                                                                            010-51650651   13391708713

网友D:
残次品.............换一个断路器

网友E:
断路器自身的故障

网友F:
我觉得电机也可能有问题,是否有三相不平衡的现象?还有就是锅炉房里粉尘多,湿度高,断路器应经常吹灰.建议再查查电机相间绝缘,对地绝缘,还有三相电流是否平衡.

网友G:
我这里经常有这样现象发生,配电柜里有罗丝松动发热,造成进线端短路爆炸,打磨和抛光车间经常是铁粉和铜粉在断路器进线端堆积造成短路爆炸,还有下大雨时断路箱进水造成短路爆炸我想你的电器进线短路.大慨也就前两种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H:
我觉得是有短路的地方,有很大的短路电流流过,导致接触器粘住,断路器爆炸,当然,断路器质量肯定有问题,再怎么说也不能爆炸呀

网友I:
从你提的问题作分析有两种原因:一是交流接触器主触头粘接,说明工作电流大(故障性可能大,电机负载等方面有问题,因为电机功率不大),引至主触头烧粘.这故障电流直接危及到保护开关断路器.二是锅炉房存在大量导电性能好的煤粉尘,极易引起相(地)间的短路故障.此时因断路器本身又存在问题(保护失灵)而拒动(从断路器进线端烧坏而出线端完好可判断),这样大电流直接导致断路器相间过电流而相间击穿炸毁断路器.从你问题中不知是运行期间还是起动中,如果是起动中,这分析更为确切.
锅炉房是煤尘大的环境须做好电器设备的防尘工作,从而防患于未然.

网友J:
是断路器自身的短路造成的!我就遇到过几次。质量不好的断路器其内部的小元件和机件回自己掉下来!尤其是在开合的时候。

网友K:
现在锅炉控制柜一般都是在一间小房子内,透过玻璃窗观察与操作锅炉的运行。粉尘与潮湿的危害已经大有改观,DZ5断路器外壳封闭得也很好,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如果最近没有更换过,要考虑它的使用寿命是否到了。另外,你的炉排是往复式还是链条式?链条式很容易被卡住,会大大增加电机的负荷,由于炉排电机功率都不大,多不设过载保护,接触器粘连是有发生的可能。还有,变速箱有没有卡阻。综合起来查一查。

网友L:
外部原因,可能是外部介质引起的进线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