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参数是否可信?

楼主(2005-12-18):
在变频器调试的时候,电机厂家提供的电机参数是否可信?
怎样进行计算?当两台变频器并联的时候,电机参数怎样修改?

网友A:
为什么不信制造商提供的数据?除非制造商都不可信。
两台变频器并联?是怎么回事?

楼主:
老外调试时确实改了电机参数,
两台逆变器并联扩大容量,用一块板子控制

网友A:
哦?你碰到专家了。这种并联是两个功率器件并联。大输出电流的。真幸运,多看看学学呀。特别是,为什么改电机的参数?怎么改?问问不就有答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