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8):
谁可以解释为什么我的3相电有一条线好热?上次还烧了个电表?是3相四线

网友A:
有一相漏电.

网友B:
负荷不均或接触不良

网友C:
同意2搂说法

网友D:
调一下负荷,尽量让三相平衡

网友E:
楼主能讲清楚一点吗?
是变压器出线中的“一条线好热”?还是什么用电器上的“一条线好热”?

网友F:
检测每一根线流过的电流,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G:
电流有没问题

楼主:
是进电表的其中一条。出线不会?其中有一相接了220V。 用电很小的?

网友A:
是表内接线柱接触不良,换一块表就好了.

网友H:
三相平衡是关键

网友I:
是不是你把相线、零线接反了

网友J:
同意!正确!

网友K:
看看线头压的实不实,线头压的不实也可能发生线子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