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8):
请问各位高手电缆的承受功率如何计算或常识,如我们平时用的较多是2.5平方线缆,但2.5平方线缆究竟可承受多大功率的电量,不同的线缆能承受的功率多大诸如此类的问题,请高手予以解决,谢谢!

楼主:
请大侠予以解答呀

网友A(2006-03-20):
7.5KW

网友B:
环境温度为40度时,1平方毫米的铜线安全载流量为8---10安 ,铝线为6---8安,随线径的增大和温度的增高递减。

网友C(2006-04-20):
这个问题太宽范,因具体导线和设备的有关参数

网友D:
他说的一般用应该是家用的,用电流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