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8):
求助:如果一电动机额定功率38KW、电流70A,需申请多大的三相电?10K的够不够?

网友A:
10K????????????????什么意思

楼主:
10KVA,变压器不是有30KVA或50KVA的吗?

网友B:
是的.直接起动般满足下条件;      全压起动电流/电机额定电流  <(或等于)3/4+电源变压器容量KVA/4  X  此台电机功率KW

网友C:
看你的负载,如果起动时负载比较大的话,直接起动.125KVA都不够;

网友D:
不会为它加一台变压器吧?我看直起是没戏了。选一个125安的空开吧。

楼主:
那种散装水泥运输车有见过吗?那种车在卸货时要三相电,但是不知道10KVA的够不够?不够会造成什么后果?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种散装水泥运输车有见过吗?那种车在卸货时要三相电,但是不知道10KVA的够不够?不够会造成什么后果?
10KVA肯定是不够的。
不过散装水泥运输车在卸货时好象并不是用什么38KW电机的。

网友F:
10KVA,老大,你干什么,难道你们的公司会为这一台电机装一个变压器吗?
接个临时线就可以了!
100A空气开关就够了,电缆根据长度加一点补偿,不过4*50+1+25足够了吧!

网友A:
是不是搞错了,需要这莫大的电机卸车,很难想象。再说我也没见过38KW的电机呀,特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KVA,老大,你干什么,难道你们的公司会为这一台电机装一个变压器吗?
接个临时线就可以了!
100A空气开关就够了,电缆根据长度加一点补偿,不过4*50+1+25足够了吧!
我对这个是门外汉,可以说根本不懂,简单的说吧,就是要把散装水泥运输车内的水泥卸下来啦,而需要三相电来带动一个气压装置,我现在是不知道申请10KVA的三相够不够(10VA是3*20A的),你说装个100A的空开就行了是吗?

网友A:
38KW电机10KVA的变压器是肯定不行的,38KW的电机额定电流就要80A左右,何况还要考率起动电流呀
10KVA的变压器额定电流可能大约不会超过20A吧,接7.5kw还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