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9):
各位高手,我单位一套DCS与PLC 通讯,其中PLC接口是RS485,DCS端是RS232接口,中间没有转换器,这应该属于232式总线通讯吗?最近经常出现通讯报警,物理连接、干扰检查都不得结果,各系统运行正常,通讯卡上的发送接受指示灯都显示正常,只是频率和原来不一致,普通万用表两直流电压,发送2.7V 左右,接受2.3V左右,这应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太深的我也说不明白,我想可能是PLC那儿发送的数据出问题的可能性大一点,我刚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只是没你处理得那样细,把非DCS侧重启后通讯正常。

网友B:
加个转换器就好了,这可能和网络模型有关系

楼主:
可能需要加转换器吧,我们的PLC控制的是碱炉安全系统,停机会导致全厂停,不敢重启。

网友C:
不知你是怎么用的,485和232通讯协议都不一样,怎么能通讯上。必须加转换器。

楼主:
可能是我理解的错误,PLC端是HIMA的F8650处理器的9针端口,dcs端是25针端口,应该是232通讯吧,我不是很了解通讯的知识,看说明hima地说明是485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