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9):
我想问问各位高手,我有一个CJX2  交流接触器,额定25A电流,用来带动交流异步电机。我想问的是,如果我的电机额定电流在20A左右,能不能用这个接触器。也就是说,选交流接触器时,是否要考虑电机的启动电流。

网友A:
完全可以用

网友B:
不用考虑启动电流,但频繁启停的电机接触器一定要选大一点,比如行车.

网友C:
应该没问题,启动只是在瞬间的。

网友D:
如果是AC-4负载就应选大一点,

网友E:
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最好选大一点,现在的产品质量很差的!

楼主:
呵呵, 受教了,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F:
只要不频繁启动就可以。

网友G:
不用考虑呀

网友H:
高人真多啊     学习   学习

网友I:
一般按额定电流的1.3倍选择就行了

网友J:
启动重负载时也应当选择大一点的.
===== ========
你 的 朋 友

网友K(2006-03-30):
可以,但也要考虑你电机代的负荷情况。负荷大就选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