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9):
我用FXGPWIN读写FX2N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加口令.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时候读程序时系统提示要求输入口令,可是我根本没有设置口令.现在读写都要口令了,不知道什么问题.
===出现口令不知道该怎么办,大家帮帮忙啊!!表情====

开发过FX2N的请帮帮忙!!!

网友A:
在“PLC当前口令或删除”中输入8个空格,以后就不会再让你输入口令了;

楼主:
请问是在口令设置里么?????
是在口令设置新口令中打8个空格么!

网友A:
新口令设为8个空格;
如果PLC有口令的话需要输入原口令;

网友B:
这样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