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仪表问题

楼主(2005-12-19):
有于某种原因,我需要在我们公司的电镀设备上外接电流表显示电流并报警,我将电镀用的整流电源Iout和GND(0-5V)信号接至数字仪表对应0-100A用来显示电流(说明书说可以利用此信号显示电流),数字表为两通道模拟信号输入.仪表显示正常,但每次实验设备原有的仪表总有异常,有时显示0,无论怎样调节电流不增大,有时电流100多,超出整流器输出范围,设备原有仪表的信号是取自整流电源主输出线路上的分流器上0-75mv信号对应显示0-100A,两个信号应该没什么相互影响,但实验时多数会出现异常,请问各位老师我外接的仪表会对设备原有的仪表有影响吗?如果有会是什么原因呢,谢谢,急!

网友A:
在两台表连接的时候,要看两者的负载和阻抗是否匹配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今天找到了仪表显示不正常的原因,我接的两路0-5V信号来自不同的两台整流电源,(一台设备有很多整流电源)。不共地,而设备原有仪表的0-75mv信号与对应的整流器共地,新仪表接上后,接到不同的设备,整流器也不同,仪表显示误差不同,但有共同的现象是一路信号将另一路信号对应的整流器的GND电势改变了,高几十毫伏低几十毫伏不一定,也就造成取自分流器的mv信号不正常,所以仪表显示不正常,发上来,也许对大家会有用。不知道我说没说明白。我对仪表一窍不通,欢迎大家发表您的观点。

楼主:
说说您在安装调试或维修仪表方面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