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加入公式

楼主(2005-12-19):
能否在软件中实现相关项的公式计算呢?例如一个电机控制回路,当确定了电机的功率后,需计算出额定电流和最大电流,能否在输入了电机的功率数后,自动的依据予设的公式计算出电流数呢?
     软件有这种功能吗?
     请高手给个答案吧!

网友A:
如果计算量不大的话,可以使用EXCEL,很多做工程设计的都用这个来选电缆的。

楼主:
是的,手册中也有介绍。我是想软件内是否集成这项功能。看来是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