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9):
各位老大:
俺们公司的生产线在刚启动的时候变频器老是报速度监控的报警信息。
请问各位,
速度监控是啥玩意???????

网友A:
什么变频器?

网友B:
所谓的“速度监控”,是指的转速调节器的输入,比如:给定值与实际值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达到“平衡”,就会报错。可能的原因:电机堵转、转速调节器的参数没有调节好、转速反馈元件的信号不好,有干扰等等。

网友B:
这是传动系统的技术术语,要掌握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