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9):
各位高人,请指教,谢了:)

楼主:
着么没有人知道吗?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阿!

网友A:
你说的是不是三相不平衡率,(即三相电流偏差)大约为额定值的5%

楼主:
我想应该有功率大小之分吧?

网友B:
能否具体些??!!!

楼主:
比如说一台小功率电机,测得三相电流分别为 0.8A 0.6A 0.6A.如果说按三楼的5%来计算,此时的电流偏差就超过很多了,我觉得5%比较适用于大功率电机,而小功率的三相不平衡率却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标准。知道的朋友请告知一下。

网友C:
我们这的空压机电机(75KW)现在的电流,最高相和最低相 相差20A 还是照样用,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危险

网友A:
三相异步电动机三相电流不平衡率:三相电流中最大值与三相平均值之差占三相平均值的百分比.下面口诀,供参考:电流不平值有限,,电压平衡是条件.空载不超百分十,满载不超百分三.三相电压不平衡度在百分之正负0.5之内,基本平衡.

楼主:
最好是有一个明细的各种电机功率所对应的允许电流偏差标准表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地方寻觅?

网友A:
各种电机因极数,工作制,传动方式等条件的不同,同功率的电机额定电流也有所差异,所谓的标准表格恐怕难找吧!再说还得看负载的情况.个人意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