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9):
是不是一般都是用机械的方式,用开关控制,先切断电源,再给以反向的电动势阿?不太懂啊!请各位大虾指点阿!!!!!!!

网友A:
PCB是什么?

楼主:
PCB就是电路板阿!怎么能用电路而不是机械的方式实现电机的急停呢?
其实主要是用机械的方式占用空间大,才想用电路板控制,直接按键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