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国标问题

楼主(2005-12-19):
在机床行业,有没有国标规定机床接入380V电网电压需要接电抗器、noisefilter之类的规定,谢谢。

网友A:
国标不是这样规定的。国标只规定了你的设备如果并网,必须要满足国标规定的谐波限值。也就是说你的设备启动运行以后,向电网灌入的谐波不许超过国标规定的指标限制。超过了,就是违规并网。
要想不超过国标的规定,就需要采取正确的系统设计,包括系统的容量与电网的容量匹配、谐波限制措施(谐波抑制)等等。看看手册、教科书,里面有关系统设计计算的章节,就知道你的机床设备需不需要加那些东西了。
有关谐波限制的国标,网上就可以查到。自己百渡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