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楼主(2005-12-19):
哪位大虾,精通电流检测系统!调试产品通断情况,设定限定电流为(是根据产品的动作电流设定的),设定上限动作时间8秒,下限在3秒,产品在3秒,8秒之间动作,(产品分A,B头检测),在3s~8s之间动作的产品为合格产品。产品的基本动作原理是,通过给A,B头加电流,达到能够促使产品内部的加热丝连接的双金属片变形导致一个按钮能够弹出来(按钮下面有一个辅助弹簧)。使其产品能够适应不同温度下电子产品的保护作用。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这个产品如果是150度的,当电器产品处于长时间运转的时候,长期发热达到温度150度的时候,我们这个保护器能够起到跳开电路,从而保护电器产品。

网友A:
靠,看着真费劲。说了半天,给个温度检测,到150度,就跳开关。很简单的东西,还什么3秒、8秒的。真麻烦。这叫“热过载保护”。对于电流检测,买个霍尔电流检测传感器,搭一个比较电路,到了设定的过电流就跳开关。这叫“过电流保护”。
当然,也有现成的自动开关,即可兼有过载与过流保护。
不论是买还是自己做,都是极其简单与成熟的保护技术。几乎所有的传动系统都必须要嵌入这种保护。包括配电系统也要具备这些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