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9):
如图:a和b是两相火线,n是零线,两个电阻一样大小,请问要是零线断了,它们的功率会有什么变化吗?能给分析一下吗?

网友A:
AB都是火线,如果电压一样,零线断了,P应该是0.

网友B:
不知对不

网友B:
图片传不上。。
对吗

网友A:
对的。
我理解错了。

楼主: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不过同电机一比较,就有点不明白,因为星形连接的电机,中心点接和不接零线的功率应该一样的,但是用上图计算就不一样,看来零线并不是那么简单啊。
有没有高手给做个比较,分析一下?谢谢了。虚心请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不过同电机一比较,就有点不明白,因为星形连接的电机,中心点接和不接零线的功率应该一样的,但是用上图计算就不一样,看来零线并不是那么简单啊。
有没有高手给做个比较,分析一下?谢谢了。虚心请教!
我学自控的,不是电工,但对电工技术感兴趣!!
我的见解:你说的电机的情况是三相负载平衡时的情况(三相接零与三相不接零功率相等),但楼主的例子相当于断了一相,三相不平衡时,零线是带电的!!!!!所以,二者并不矛盾。

网友A:
确实是这样。楼主应该去看看电工的书。基本上每本书都有讲述。不是很难理解的。

网友D:
星接的电机和你给的图是两码事。电机是三相平衡负载,而你的图是单相负载。

网友E(2006-02-11):
如果R是几个用电器的话 会烧小R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