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5-12-19):
请教各位高手,三菱的<,>符号在手编上怎样输入.

网友A:
各种型号有点不一样的.

楼主:
我用的是FX1S FX1N

网友B:
呵呵;
手编器上是没有<,>符号的;
需要用FNC+数字键来输入;

网友C:
你先在编程手册上找到那个符号是那个数子,在用4楼的方法就可以输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