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19):
交流接触器线圈失电后,触点没粘连,为什么有时不能马上断开?

网友A:
接触器线圈接阻容吸收器,就没问题了

网友B:
可能是机械性犯卡或线圈的剩磁。

网友C:
产磁,检查线圈上的短路环是否有问题

网友D:
接触器铁心表面有油污,机械卡住。

网友E:
楼上几位说的情况我都遇见过,个人感觉铁芯上有脏东西的几率更高一些。毕竟机械结构还是比较可靠的。

网友F:
把磁芯拆下来,把接确面抹干净就行了。

网友G:
如果涉及安全问题,应该更换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