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0):
请那位大师帮助解决:

工程设计过程中变换数据库后,哪些不在新数据库中的元件,在更新元件清单后无数据。

如何解决??? 因为用的元件比较多,不可能全在一个数据库中,不知道如何处理?

网友A:
呵呵,不怕麻烦的话,把那些元件做成一个小的库,专用!省事的办法让专家给你做成一个大的库,海量的!

楼主:
Thank you! 估计方法只能将要用到的器件合起来, 是否有高手能提示相关方法!

网友B(2008-12-15):
我也想知道,怎么设置才能调换到自己建的数据库上呢

网友C(2010-04-03):
这是个问题不知道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解决。